细锥孔应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6-05-29):
如图,红圈区域的细锥孔应该怎么加工啊!用什么工艺可以保证精度加工出来,武汉有哪家机械加工的可以做啊!

网友:
不知道这个东西用在撒地方,我以前在普床上车过这样的活,要求不高,有就可以,我们是磨钻花直接钻出来,要求高的估计就不可以

网友A:
首先锥角部分如何检验?
其次尺寸公差是未注公差,角度20°要求比较严,粗糙度Ra0.8,后两项可能需要研配加工?

网友(点评):
三坐标φ1测针可以测

网友B:
锥形铰刀 + 研磨芯棒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锥形铰刀 + 研磨芯棒

订制铰刀?

网友:
镜面电火花也是一个方法。

网友:
精密线切割

网友:
以前干过一个类似的零件,悬液分离器的基体,锥孔最小直径φ6,锥孔深度60,锥度20,材质316L,干的想死,不是批量件,硬车下来的,先是分层钻孔开粗,大余量干掉,后面竟车,粗糙度1.6是没达到的。
φ2锥孔,深度14,从结构上看,线切割不能实施吧,定做锥铰,在处理下表面?

网友:
做过类似这样的铰刀

网友:
跳动0.025,圆度0.005,粗糙度0.8这要求不低啊。个人认为先分层开粗,然后上锥度铰刀,最后研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锥角部分如何检验?
其次尺寸公差是未注公差,角度20°要求比较严,粗糙度Ra0.8,后两项可能需要研配 ...

口部直径理论6.94,三坐标可以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