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套筒能加工出来吗?

楼主(2016-05-29):
在做机械设计,因为结构限制,要求在套筒上开个这样的键槽,但是这样的话套筒最薄的地方只有0.5mm了,请问这样可以加工出来吗?

网友:
线切割没问题,精度高用慢走丝

网友:
关键是能用吗?纸糊滴!

网友(点评):
轴上铣平面,轴套上割平面,

网友(点评):
可靠性、工艺性、.....。

网友(点评):
微型电机不用键槽用平面的多,对应小模数,少齿数的齿轮,勾头键上攻螺纹。

网友:
鍵用于大扭矩的连接,这么簿的工件,就改用其它方式固定吧

网友:
精度太高了吧

网友:
能加工出来的,变形量很大吧,公差估计有点悬了

网友:
主要看材质

网友:
承受不了太大的力,很容易裂开。

网友:
做出来也容易断

网友:
太单薄了

网友:
这点余量,与其考虑加工工艺,不如改变机械结构- F9 m+ @5 m( B  @
实在空间有限,用光轴加紧也可以

网友:
有什么不好加工的?线切割,插床,拉床,带四轴车床或加工中心都可以。

网友:
能加工,但是你敢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