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花纸的工艺怎么做成自动化

楼主(2016-05-29):
各位大侠好这个视频大家帮帮忙看一下,怎么做成自动化。

这东西我想了两年了,试验了好多方法,但是都不行。大家看看怎么能做成自动化。谢谢了。
这薄膜的图案很多,有些是不规则的,像下图:

而且很软。还有一点很麻烦的就是这薄膜泡过水之后跟纸之间有一层真空。
我试过用滤网吸,但是吸不起来。用硬度10°的硅胶去粘,效果很好,但是不能贴在杯子上面因为薄膜跟硅胶贴很紧。
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我真想做一台这样自动的机器。这样我的创业路也算是起步了。大家说一下,如果方法可行,100块酬劳意思意思吧。
两年的时间都过去了,实在没办法了,大家帮帮忙。

网友:
这种贴花按理应该是丝印啊,为什么搞这种?

我做过贴显示器钣金隔热贴纸的设备,你这种如果要搞自动化,要搞一卷,而且可能背板纸要硬一些,这样才能把贴纸剥离。如果搞一卷就是贴标机了,前面跟着一个仿形辊子。

你这个很难搞,我搞的那种是纸很窄,而且硬,才能剥离,而且速度勉强能做到12s一个,你这个还有刮,整形,机器做不到。我建议你搞丝印。

网友A:
这位楼主啊!!!今天嘴巴怎么这么干净?真的真的不习惯!!!

网友(点评):
他这个还搞不了一卷,这个是水印纸。

网友B:
楼主哪里?参考贴标机的思路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楼主啊!!!今天嘴巴怎么这么干净?真的真的不习惯!!!

求人嘴巴就干净点咯,不习惯就好好调节一下心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楼主啊!!!今天嘴巴怎么这么干净?真的真的不习惯!!!

有没有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里?参考贴标机的思路就可以

贴标机也是一卷一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