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体问题的探讨

楼主(2016-05-29):
      我想做一个工具,需要了解一下流体方面的相关知识,希望各位大侠给予帮助:
      一个直管,假如直径200mm,在上面开一个口,焊接一个与其直径相同的侧管,分别假如其夹角为:90度、120度、150度、170度。假如主管流体为气体,流速为70m/s,则侧管在不同夹角的情况下其流速分别为多少?
      据我猜测,应该有一个角度侧管流速为零,然后随着夹角的减少流速慢慢增大,直至流速一致;随着流速为零的夹角的增大,侧管呈现负压,出现倒吸现象。不知是否正确,寻求帮助,最好能给一个流速为零的角度值,拜托了。

网友A:
气体计算感觉挺麻烦的,我就会套用玻义耳定律。
另外你这个角度变大想负压我感觉有困难。真空吸附的零件我做过,需要特别的结构,单纯的变换角度是实现不了负压的。

楼主可以拿一个T型三通和Y型三通通气试试~

气体的计算感觉蛮复杂的,刚才又搜了一下,这方面没有具体定量计算!

如果有的话也希望能够分享出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体计算感觉挺麻烦的,我就会套用玻义耳定律。
另外你这个角度变大想负压我感觉有困难。真空吸附的零件我 ...

要是仅仅实现侧管开口处气体流速近似于零,能否实现?

网友(2023-05-20):
软件模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