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00×118×T3.5铝型材制作的倍速链,承重300kg的柴油机,方案可行吗?

楼主(2016-05-30):
请高手指导,请留电话,可付设计费。
1、公司计划新做一条装配线,设计方案用100×118×T3.5铝型材制作的倍速链,承重300kg的柴油机,方案可行吗?
2、如果使用摩擦辊道装配线,请教图片中的摩擦套是什么材料?

网友A:
轴粗多少?我刚做了一个类似的,发动机缸体中约360KG,型材我选的重型机动辊道型材,摩擦套材质我选择的是聚甲醛……建议摩擦面上做沟槽,增大摩擦力……

网友B:
这型材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型材在哪里买的?

铝型材很多的,需要的话我查一下给你联系方式

楼主:
e

引用 网友A:
轴粗多少?我刚做了一个类似的,发动机缸体中约360KG,型材我选的重型机动辊道型材,摩擦套材质我选择的是 ...

可否发个外观参考,我方案通过后可以付设计费,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2017-05-28):
引用 网友A:
轴粗多少?我刚做了一个类似的,发动机缸体中约360KG,型材我选的重型机动辊道型材,摩擦套材质我选择的是 ...

能否加我QQ 535660043,想请教一下倍速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