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油塞螺纹垂直度如何检测?

楼主(2016-05-30):
如图零件是一放油塞M10*1,要求螺纹与法兰端面垂直度0.1,请问各位前辈师兄,检测该尺寸用何方法比较好?网上看到有用螺纹通规旋入螺纹
后,用塞片检测间隙,不知这种方法是否合理准确?

网友:
办法可以。有床子的话也可测量。

网友A:
基准是不是该以轴线为准????
  这个是我一直要找的泄油堵头。

网友:
好好干的话,这个垂直度标的多余。

网友(点评):
师兄有实际做过这活吗?0.1垂直度用滚丝工艺可以保证吗?

网友(点评):
标准化产品的制造过程是冷墩加滚丝。这工艺是少有30年了。

网友(点评):
怎么检测这个0.1垂直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准是不是该以轴线为准????
  这个是我一直要找的泄油堵头。

你是生产商。

网友:
基准选螺纹的轴线很难找啊,很难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