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精车缺陷原因

楼主(2016-05-30):
材质42CrMo 锻造。 粗车未见异常 , 热处理精车后出现图中缺陷,请教各位原因

网友:
查查正确的工艺,查查同窑的热处理记录。只要是很正规的。就怕什么东西都装一窑里。热处理较烂地。

网友:
那个亮的还是暗的,说清楚啊

网友:
锻后没探伤?

网友:
是锻造的问题吧   那么大的坑坑眼眼   跟热处理木有关系   也跟粗精车没关系

网友:
看你的零件也不小了吧,锻件毛坯进厂检验没做好吧,没有探伤,这和热处理、精加工没关系

网友:
缺陷是什么?没搞清楚你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