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尺寸标注问题

楼主(2016-05-30):
一张图纸,按1:1在A0中放不下,放缩之后放进去。标注是要在放缩之后修改标注比例为2进行标注,还是在放缩前按比例1标注之后再放缩没这样先标注再放缩会不会让标注的字号箭头大小之类的也变小一半?

网友A:
楼主,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你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你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看不出来,觉得怪怪的,就是有做过的说说你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
按照1:1的标,标题栏写比例

网友:
图纸缩放0.5后,比例也要变0.5,如果你还是要打成A0图纸,把箭头尺寸改掉。

网友:
莫名其妙,你从哪听说的做法,图纸1:1画,标注比例1:1,图框用加长的0号图纸,打印时选打印比例即可

网友:
是这样的,假如你的标注样式已经按国标设置好(即为1倍),现在你把原图缩小2倍,标注的样式中全局比例不用变,线性比例改成2倍。
而我常用的是放大图框,则线性比例不变,全局比例变为2倍

网友:
在标注样式里可以随意的去改变箭头形式、箭头大小、文字高度、尺寸界线偏移量等等!
你也可以把图形和标注分别画在两个不同的图层上!
然后选择图形所在的图层,改变图形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