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m薄板保证2丝平行度问题

楼主(2016-05-30):
      各位大侠,遇到一个加工问题,我们要做一个标准量块,但是工厂的磨床师傅做了几次都失败了,怀疑是工序的问题——之前我们是买的3mm的S136板直接上磨床磨削,结果板都磨翘了。现在决定换一个材料(S136换成SKD11)并加以热处理,不知道3mm(单面25丝余量)的板热处理之后还磨不磨得出2.45mm这个数呢?
或者诸位有啥好办法,请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磨的时候磁力安全的前提下最好调到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的时候磁力安全的前提下最好调到最小

不好界定这个安全值啊。

网友:
上次看到论坛里有人说给钣金整形来着,你可以去搜一下。

网友:
分多次磨,多次翻身磨,每次磨完退磁。有结果请告知。

网友B:
173.5x165.2x2.45 ± 0.02

不是很好搞,但是还是可以达成。 要着重在粗磨加工不可变形,精磨就简单了。

楼主先说说 1、磨床精度;2、砂轮编号;3、磨削工艺

网友C:
楼主你好,这块我们可以解决,能保证在0.01,请问贵公司在哪里?

网友:
做圆盘剪隔离片的厂家这是小菜一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3.5x165.2x2.45 ± 0.02

不是很好搞,但是还是可以达成。 要着重在粗磨加工不可变形,精磨就简单了。
...

大侠,我们的机器是这种自动磨床,精度是 1个丝。工艺是直接上吸盘,先磨平面,再反复磨两面。

网友(点评):
精度是 1个丝? 什么精度? 磨平面就要检测平面精度,若是用几个点位磨平后测量厚度的方式是错误的。

网友(点评):
砂轮编号?若是用刚玉砂轮甚至得了解是哪家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我们的机器是这种自动磨床,精度是 1个丝。工艺是直接上吸盘,先磨平面,再反复磨两面。

磨床的磁盘平面度是1个丝啊。
砂轮我们每次磨之前都有修正。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我们的机器是这种自动磨床,精度是 1个丝。工艺是直接上吸盘,先磨平面,再反复磨两面。

大侠,不知道慢走丝割大面的两个面能不能达到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我们的机器是这种自动磨床,精度是 1个丝。工艺是直接上吸盘,先磨平面,再反复磨两面。

京都市达到了 但是会变形

网友:
双端面磨床  用PVC做一个仿型的行星轮盘比产品的成品尺寸薄就行了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平面磨就可以搞定!一边磨一边校正,这个真没难度!如果是0.002的平面度可能有点吃力!

网友:
变形  磨完用压板压

网友:
这个工艺不难。加工难度还是蛮大的。平行度0.015,还好保证些,不知道平面度要求怎样。平面度要求不高那就好搞多了。我的工艺是一块厚的料,中间钻个穿丝孔热处理好后,线切割多次切割2.45这个尺寸,先放多点量一次次切割,最后放个单面0.05左右的量上有水的麿床去正反麿。当中还是考验操作者的水平的。

网友:
薄板本身就不太适合用磁力吸盘和真空吸盘,都会有变形的问题,平行度不好保证。我们一般推荐客户使用我们的冰冻盘固定,平行度可以做到0.5以内。

网友(2019-07-08):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这块我们可以解决,能保证在0.01,请问贵公司在哪里?

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2019-08-20):
楼主:平面度及垂直度都能保证在0.01MM,可以包工包料,有需要联系我,电话:13937396163.王生

网友:
你好!我这边可以做到平面度及垂直度在0.01内,也可包工包料,电话:13937396163,王生

网友:
下面点块薄的硅胶片,来回翻面磨

网友:
根据零件图,S136材质会比SKD11更容易加工出来才对,S136属于不锈钢类,也是可以热处理的,相对而言SKD11更难磨削,另建议用3~6毫米厚的CBN砂轮并冲水精加工,如果主轴带变频器可调速的就更好了。

网友:
薄板件,估计很难
需要反复多次来回翻身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