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搬运物料节拍的时间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6-05-30):
请问机器人搬运物料节拍的时间是怎么计算的?是否有专业处理软件?机器人搬运节拍的计算方法是否和工业工程布局这个学科或相关课程有相关性?多谢指教!

网友:
像ABB\KUKA等老牌的机器人厂家都有自己的模拟仿真软件,你可以在电脑上按照实际的布局把需要的动作轨迹通过程序和示教写出来,跑一遍,就能计算出时间。它们自己的软件结合了硬件的性能参数特征,再加上考虑加减速转弯等实际条件,还是相对准确的

网友:
同上。
( p/ _7 V: U% A: y0 n自己节拍计算机器人运动轨迹基本都是估算,一般使用机器人厂家的仿真软件做模拟比较贴近实际使用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