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闭环控制系统为什么还会有误差

楼主(2016-05-30):
求大神指点,对于有光栅尺检测的闭环数控机床,为什么还会有误差的存在呢?系统不是光栅反馈的信号逐渐消除误差,直到误差为零吗?

网友A:
是测量就会有误差,光栅也有误差,只是量级不同。系统也只是逼近误差,做不到没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测量就会有误差,光栅也有误差,只是量级不同。系统也只是逼近误差,做不到没有误差。

谢谢你的回复,光栅的误差在0.1um,我们实际测出的误差却在2-5um左右,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光栅的误差在0.1um,我们实际测出的误差却在2-5um左右,这是为什么呢

有没有考虑机床自身的误差

网友C:
你确定0.1μ是精度还是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考虑机床自身的误差

谢谢你的回复
机床自身的误差和闭环控制误差有什么关系和关联呢,请您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0.1μ是精度还是分辨率!?

0.1u是分辨率,我搞迷糊了那可以认为闭环误差主要是测量误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0.1u是分辨率,我搞迷糊了那可以认为闭环误差主要是测量误差吗

误差在3-5μ恰恰是普通光栅尺的测量误差内

依据您的描述,误差主要是测量误差

您可以把光栅尺屏蔽掉,看看误差是多少
很有可能精度会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误差在3-5μ恰恰是普通光栅尺的测量误差内

依据您的描述,误差主要是测量误差

谢谢您的指点,屏蔽光栅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光栅的误差是5um是什么意思,是5um/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误差在3-5μ恰恰是普通光栅尺的测量误差内

依据您的描述,误差主要是测量误差

谢谢您的指点,屏蔽光栅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光栅的误差在0.1um,我们实际测出的误差却在2-5um左右,这是为什么呢

请问用的是什么光栅尺?
价位如何?

网友D:
本质问题是牛顿第二定律。从运动到静止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你给定脉冲数,然后边走边数光栅,那么就要考虑:当你数够脉冲数发出停止命令时,有程序的延时、有电路的延时,还有机械系统的惯性,最终停止的位置肯定不是你发出停止命令时所在的位置。所以需要在停止位置前的某段距离前开始逐步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质问题是牛顿第二定律。从运动到静止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你给定脉冲数,然后边走边数光栅,那么就要考虑: ...

谢谢您的指点,你说的惯性是有道理的,可是对于闭环系统,由于惯性的原因,多出来的位移依然会被光栅检测到,然后反馈到数控系统中,系统会使移动部件往回走一部分吧?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就要牵扯令一种可能即机械系统的刚性,包括材料刚性和结构刚性。

网友:
误差分稳态误差和动态误差。给够时间,稳态误差可消除(在传感器分辨率范围内)。至于多轴动态精度,看控制和机械设计制造装配水平。

网友:
低端数控设备加工曲线,用多段直线拼成近似轮廓,速度和精度会妥协,要高精度,慢慢爬吧

网友(点评):
慢慢爬,有时过不了那个坎,白费力气,有时冲过个这个坎,又刹不住,这样走的轮廓一样的不行。有一个叫爬行的现象。

网友:
直接加工曲线,需要cad到cam全程支持,能拿出解决方案的估计就是达索(catia) ptc(proe) 还有西门子(nx)了

网友:
刀具加工面跳动多大?

网友:
光栅尺会不会失步?

网友:
可能原因:1 控制器参数导致稳态误差不为0。2 光栅尺失步。3执行系统调整的最小单位大于所需精读。。等等

网友(2016-10-23):
重复定位精度多少:定位精度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