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器人的关节中齿轮空转的设计

楼主(2016-05-30):
想问下这里的前辈,这个结构我没看明白。这是个准星轮传动系统,太阳轮主动,过渡轮(惰轮)自转,齿圈和关节基座是输出的。现在想问一下关于中间那3个过渡齿轮的设计。这三个过渡齿轮是空转的,就是轴是固定的,齿轮自转,我看不到它怎么安装的,是轴上加了一个轴承吗,轴承上面套齿轮吗?还是中间是轴套之类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齿圈和外面那个套筒是怎么固定的,装配图里面看不出装配关系啊?

网友A:
这个看着和RV减速机好像啊

网友:
我想里面肯定是装了轴承

网友:
标准的行星减速器结构

网友B:
既然是行星齿轮传动,行星轮就应该是转动的,既要自转(绕中心轴),又要公转(绕太阳轮)
我觉得你应该注意我画红圈的位置。这里是关键,图面上看,我觉得你说的位置是不转动的。应该会红圈里面转动。看一下你图面上每个序号的意义我觉得会有很大帮助。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g4NzcwfGVmYjhhNjZjfDE3NTc2MDU3NTR8MHw%3D

网友(点评):
行星轮可以只自转,齿圈转动

网友(点评):
这是对的,只是那样的话就变成普通的齿轮传动了,只不过是内切,针对这个图,我觉得行星轮是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着和RV减速机好像啊

是好像。。你知道中间过渡轮那个齿轮下面是什么轴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行星齿轮传动,行星轮就应该是转动的,既要自转(绕中心轴),又要公转(绕太阳轮)
我觉得你应该注 ...

好的,多谢你的回复,这个其实是准行星轮传动系统,中间过渡轮的轴用螺纹固定了,所以齿轮只能自转。。现在问题是过渡轮的轴承选什么比较好呢。网上有说用滚针轴承,分有内圈和无内圈。。。选哪个呢。。

网友C:
你好,我大学是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的,毕业后去了美的做空调,现在想涉足机器人行业,现在不知道该咋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你的回复,这个其实是准行星轮传动系统,中间过渡轮的轴用螺纹固定了,所以齿轮只能自转。。现 ...

滚针轴承用在径向空间不足的情况下,无内圈的情况需要你的轴加工精度高,而且表面要硬度高耐磨,应为滚针直接与轴进行摩擦啊。如果空间够用,可以用别的轴承的。

网友:
行星齿轮传动,行星轮只能自转,不能公转。否则不能传动。

网友D:
轴与齿轮是键连接,轴与基座是轴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好像。。你知道中间过渡轮那个齿轮下面是什么轴承吗

你可以留个邮箱,我把RV减速机的资料给你一份,你自己研究一下
我这边只是使用过,具体的结构还真不是很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留个邮箱,我把RV减速机的资料给你一份,你自己研究一下
我这边只是使用过,具体的结构还真不是很 ...

463815567@qq.com  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与齿轮是键连接,轴与基座是轴承

不对。。这不是传统的那种齿轮传动的。。要求齿轮空转,齿轮转,轴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针轴承用在径向空间不足的情况下,无内圈的情况需要你的轴加工精度高,而且表面要硬度高耐磨,应为滚针 ...

再请教你你一个问题,滚针轴承上面放那个齿轮的话,怎么固定啊?轴承可以用卡簧固定,那齿轮的轴向固定怎么固定。。还是直接过盈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这不是传统的那种齿轮传动的。。要求齿轮空转,齿轮转,轴不转

在下孤陋寡闻了,请阁下给点相关资料,学习一下,634858818@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大学是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的,毕业后去了美的做空调,现在想涉足机器人行业,现在不知 ...

看看图片上这本书系统了解下机器人。再看看ABB、KUKA、FANUC、YASKAWA四大机器人巨头的产品,网上资料很丰富可以做个对比。再学习下RV减速机、伺服驱动系统。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你你一个问题,滚针轴承上面放那个齿轮的话,怎么固定啊?轴承可以用卡簧固定,那齿轮的轴向固定怎 ...

你图片上已经示出用的滚针轴承,如果没有较强加工处理能力,还是选有内外圈的轴承吧。齿轮一端有内凸台,另一端卡簧固定,轴向已经固定了。过盈配合并不合适,齿轮内圈与轴承外圈可以用H7/js6。这个传动有点內似挖掘机底盘回转结构,因为只有一级传动,用作机器人关节怕是不合适。工业用机器人关节要么RV减速机,要么谐波减速机。你其实更应该关注你图片上标示219的轴承,可以看看RV减速机的结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好像。。你知道中间过渡轮那个齿轮下面是什么轴承吗

谐波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图片上已经示出用的滚针轴承,如果没有较强加工处理能力,还是选有内外圈的轴承吧。齿轮一端有内凸台, ...

这个机器人关节其实是两级传动的,第一级谐波减速器,后一级是内齿轮传动。关于卡簧的固定问题我还是不清楚,那个卡簧不应该是固定轴承的吗,怎么成固定齿轮了?而且如果齿轮固定的话会影响转动吧。齿轮应该是和轴承固定,现在想不出怎么个固定方法,能留个QQ细节讨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大学是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的,毕业后去了美的做空调,现在想涉足机器人行业,现在不知 ...

同专业。能说下在哪里读的大学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人关节其实是两级传动的,第一级谐波减速器,后一级是内齿轮传动。关于卡簧的固定问题我还是不清 ...

嗯没仔细看还有个谐波减速。关于卡簧的问题,轴承内圈轴向上有轴凸台,另一边是挡圈固定;轴承外圈轴向上,齿轮一端有内凸台,另一端是卡簧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没仔细看还有个谐波减速。关于卡簧的问题,轴承内圈轴向上有轴凸台,另一边是挡圈固定;轴承外圈轴向上 ...

轴承的固定明白了,可是一直没说到齿轮的固定???不用担心齿轮的轴向移动吗

网友:
行星齿轮无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着和RV减速机好像啊

大侠这些图哪里的?可以分享下这些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留个邮箱,我把RV减速机的资料给你一份,你自己研究一下
我这边只是使用过,具体的结构还真不是很 ...

2367563398@qq.com谢谢请给我发一份

网友:
门外汉,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留个邮箱,我把RV减速机的资料给你一份,你自己研究一下
我这边只是使用过,具体的结构还真不是很 ...

llw4517@126.com;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侠这些图哪里的?可以分享下这些资料吗?

不好意思啊,前几天媳妇生孩子没上网,
你留个邮箱吧,如果直接上传有给某公司做广告的嫌疑了

网友(点评):
恭喜大侠啊。1474199183@qq.com

网友(2020-12-21):
引用 网友E:
你图片上已经示出用的滚针轴承,如果没有较强加工处理能力,还是选有内外圈的轴承吧。齿轮一端有内凸台, ...

如果是重载,最好是轻微过盈配合。另外,行星齿轮理想状态下受齿圈和太阳轮的力平衡抵消,需要对轴承内圈和外圈定位即可。内圈通过凸台和定居环,外圈在两轴承间加挡圈即可(如果是双列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