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标注问题

楼主(2016-05-30):
各位大神下午好:
我想在下图标注中心线,由于需要标注的中心线数目较多,有没有比较简便的方法
俯视图可以使用自动插入中心线,但是正视图没法使用自动插入,只能一条一条的去添加,请大神帮忙、

网友A:
阵列不行吗?

网友B:
好像只能一条一条的标,这个应该只要有几个示意一下吧,没有必要全部标注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只能一条一条的标,这个应该只要有几个示意一下吧,没有必要全部标注完吧?

我觉得也是

网友(点评):
正规标注 NXM个就行了,机械制图上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阵列不行吗?

好像不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可以啊

哦哦,全部标出来也没多大意义

网友:
标个两三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