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重复定位误差问题

楼主(2016-05-30):
请大神指点;
对于闭环系统,影响机床重复定位误差的因素有什么呐?

为什么调整丝杠的预拉伸量就能调整重复定位误差呢?

网友A:
所有轴系零件均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轴系零件均有关系。

谢谢您的指点;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零件虽然有误差,但是闭环系统固有光栅测量,该变丝杠的预拉伸量怎么能改变重复定位精度呢?
请您指教

网友A:
光栅尺的精度比丝杠的精度要高的多,光栅尺是能检查到丝杠的微小变化的。其实精度与丝杠螺距关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栅尺的精度比丝杠的精度要高的多,光栅尺是能检查到丝杠的微小变化的。其实精度与丝杠螺距关系很大。

谢谢您的指点,我们在装配试验的时候也发现了,精度与螺距关系很大,可是对于一个闭环的系统,原理上说不通呐,您能帮忙说明白吗?

网友(点评):
一个机械系统能达到的精度是有个极限的,虽然光栅尺能够检测出来误差,但是光栅尺只是一种检测手段,最终还是要靠丝杆来保证你的位置

网友A:
精度与机械结构、零件精度、电器控制都有关系,只能一一排除。没见你的东西,只能给你说一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与机械结构、零件精度、电器控制都有关系,只能一一排除。没见你的东西,只能给你说一下原理。

结构如图所示,我们在调整重复定位误差的时候,发现重复误差与丝杠预拉伸量有很大关系,但是都想不明白,对于一个闭环系统,即便是有误差,光栅也能检测到并予以消除啊,您能帮忙说一下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我们在装配试验的时候也发现了,精度与螺距关系很大,可是对于一个闭环的系统,原理上说不 ...

谢谢您的点评,对于闭环系统,既然光栅能够检测到,应该可以反馈给数控系统,然后给予修正,为什么和螺距有关系呢?

请大神指点

网友B:
假如螺杆精度是0.5/300mm,加光栅能达到0.02/mm的精度吗?螺杆精度、光栅精度都是定位精度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螺杆精度是0.5/300mm,加光栅能达到0.02/mm的精度吗?螺杆精度、光栅精度都是定位精度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谢谢您的指点,我一时还没有看明白您的意思,您能说的清楚点吗?
丝杠存在螺距误差,不管误差有多大,最终都反应在移动部件的移动距离上,那么这个移动距离时可以通过光栅测量到的,然后将测量结果反馈到数控系统中,系统会进行调节,直到移动部件的移动距离和指令距离一致,这其中光栅存在测量误差,我们是认可的,但是跟螺距误差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C:
比如说一把枪,装配了最先进的光学瞄准镜,可是枪管里的膛线都已经磨损不堪,你觉得持这把枪的人能获得射击冠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说一把枪,装配了最先进的光学瞄准镜,可是枪管里的膛线都已经磨损不堪,你觉得持这把枪的人能获得射击 ...

不能吧,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网友D:
假如光栅检测到0.01的误差,反馈给系统,系统控制马达运转进行补偿,假如丝杆精度0.005,也就是系统发送两个脉冲,补偿0.01的误差,其实丝杆0.005的精度只是一个理论值,实际精度是在0.005左右浮动的。控制的脉冲数量是根据理论精度值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如光栅检测到0.01的误差,反馈给系统,系统控制马达运转进行补偿,假如丝杆精度0.005,也就是系统发送两 ...

嗯  这个我们明白,我们觉得,不管精度是如何波动的,光栅只检测到移动距离呀,没有移动距离就没有反馈脉冲啊,你补偿的两个脉冲也没有用呐

网友(点评):
按你说的,检测到误差,当丝杆做补偿转动后,仍没有达到理论位置,光栅尺再次反馈,要补偿,丝杆再转,还是没有达到理论位置。结果就是走入了一个不停地检测,反馈,补偿的循环,也就是振荡了。

网友:
楼主给的图示的结构是很常见、很成熟的单轴数控机构,不过图中少光栅尺,这样的结构一般不会发生精度不可控的情况。如还有疑问电话谈吧,打字不方便。我(13571932510).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  这个我们明白,我们觉得,不管精度是如何波动的,光栅只检测到移动距离呀,没有移动距离就没有反馈脉 ...

谢谢您的点评,我们一直都是认为系统能够消除误差,直到误差为零;那么,如果误差不为零,作为闭环系统,电机为什么停止转动呢?
请您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这个我们明白,我们觉得,不管精度是如何波动的,光栅只检测到移动距离呀,没有移动距离就没有反馈脉 ...

一个脉冲控制0.005,假如光栅检测到误差为0.0025,请问控制系统可以发送半个脉冲吗?

网友(2016-07-18):
丝杠的精度,反向间隙,轴向窜动等等都会影响的。具体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