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受重力变形计算

楼主(2016-05-30):
已知条件:长 340  厚度 2.5 宽 250 ;材料铝合金:6061-T4;零件重:5.7N左右
现需要计算在图示箭头所指平面固定时,零件在受自身重力下最大的变形量;
我用软件求出来是:0.025mm,想用手动计算验证,但是计算出来差一个数量级;
这种受力变形需要什么知识来建立模型,材料力学基本上是杆件是不是有点不适用了?

楼主:
软件计算结果

网友(点评):
一个图能说明什么,载荷条件,约束条件,材料属性,网格划分,后处理结果的选择,都不说清楚,就来个云图,你这态度到正规场合好使吗,经的起质问吗

网友A:
看完了,就知道你根本没读过材料力学。一点常识都没有,你好歹翻下机械设计手册,看看典型四边固支和三边固支矩形板的经验公式,都不会把软件分析的结果当成什么圣旨。很简单,你连加载条件和约束条件都说不清楚,那结果有用吗

网友:
@2266998 ,您给简单说几句吧,机械设计手册上关于矩形板的四边固支和三边固支及铰支经验公式的可信度。

网友(点评):
大虾,以前聊过这类话题吧,当时聊的比这个复杂的条件,是有扭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了,就知道你根本没读过材料力学。一点常识都没有,你好歹翻下机械设计手册,看看典型四边固支和三边固 ...

谢谢!我没说相信软件,我就是想自己算啊,材料力学确实忘得差不多了,坦白讲只是别人随口这么一说这个东西变形有多少,我马上看看机械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楼主:
软件计算结果

就是看看最大位移量而已,没其他意思,在右边的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软件计算结果

就是下午一哥们说这个零件放在平面上,只是自己的重力引起的变形位移最大是多少;确实没有任何其它的条件了,尺寸是我自己量了一下;前辈教育的好

网友B:
如果不考虑下面两个“腿”,就是一个简支梁,简支梁的挠度方程手册可以查出来。
但是下面两个“腿”其实是有扭的,重力对左右两个腿的力矩。
本人是力学渣渣,楼主你手工计算的过程能贴出来不?学习学习
说实话,我平时用sw软件的分析,只会用来看趋势,真实的产生的位移还真不敢相信软件(不是软件问题,是个人能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考虑下面两个“腿”,就是一个简支梁,简支梁的挠度方程手册可以查出来。
但是下面两个“腿”其实是 ...

这种薄板还可以简化成简支梁吗?那重力我应该简化成一个集中力? 还是 线均布力?简支梁应该没有面集中力.还是不应该把他当 刚体 来对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薄板还可以简化成简支梁吗?那重力我应该简化成一个集中力? 还是 线均布力?简支梁应该没有面集中力 ...

我只是表达个人观点哈!毕竟学历有限,而且也不是专门做有限元分析的!期待大神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表达个人观点哈!毕竟学历有限,而且也不是专门做有限元分析的!期待大神的解答

没那么复杂的、我们就是工作中没遇到旁边没前辈知道,需要自己看书摸索,我刚刚在机械设计上找到了公式;共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那么复杂的、我们就是工作中没遇到旁边没前辈知道,需要自己看书摸索,我刚刚在机械设计上找到了公式; ...

这个公式你哪找的?好像有问题吧,难道与板的长度a没关系??还是说矩形板系数C0包括了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板受力上弹性力学,材料力学主要用于杆件

谢谢大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公式你哪找的?好像有问题吧,难道与板的长度a没关系??还是说矩形板系数C0包括了a?

我在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上找到的,a/b的值决定平板系数、这种用弹性力学分析比较好材料力学不太试用了,以前没学过弹性力学要自学了,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多年,多谢!

网友:
我的观点是杆件和板件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板件微分成杆件不就用上材料力学了,只是材料力学里的杆件都是园杆,你需要自己先计算个方杆。积分时别忘了积分方向上力和力矩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