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定位误差和丝杠螺距误差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6-05-30):
对于闭环控制的数控机床,其定位误差和丝杠螺距误差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进行丝杠预拉伸就可以提高定位精度呢?

网友A:
热膨胀。会影响丝杆导程,预拉可以部分消除这个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膨胀。会影响丝杆导程,预拉可以部分消除这个影响。

闭环系统,有光栅检测的,有膨胀可以自动消除吧?
我就是不太明白这个,您能详细指点指点吗

网友(点评):
打个比方,你光栅尺检测出来有0.03的误差,你想通过补偿来减小这部分误差,你觉得能够补偿这部分误差,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光栅尺只是检测出有这么多误差,但它并不参与补偿

网友(点评):
这误差的补偿最终是由电机转动一个微小度数带动丝杠来实现的,那么虽然光栅尺给出的值很准确,但是电机跟丝杠在走这么小的位移的时候都是有误差的,实际上如果你丝杠的重复误差如果超过了0.03,你就不能通过补偿

网友(点评):
通过补偿达到比0.03更高的误差等级

网友(点评):
打个比方,光栅尺是你的眼,丝杆是你的腿,眼看没有走到位,反馈给大脑,让腿再走一点。可腿并不是能准确地迈出那一点误差哦。这眼力劲是光栅尺的精度,这腿地灵活准确地运动,就是丝杆的精度。

网友(点评):
前题是,眼不能有弱视,斜视,近视等毛病。这相当于装光栅尺的面一定要平,且与运动方向一定要平行。贴好光栅也是一个技术活,不是说有了光栅,定位精度就一定高。

网友(点评):
你们的点评通俗易懂,点赞 :)

网友:
论坛资源不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闭环系统,有光栅检测的,有膨胀可以自动消除吧?
我就是不太明白这个,您能详细指点指点吗

谢谢你们的点评和指教,小弟还是有些问题不太明白:
1.既然光栅检测出来了误差,反馈到数控系统中,数控系统判断出来有误差,就会继续发出指令,使电机旋转,直至误差为零,在误差不为零的情况下,电机为什么会停止旋转呢?
请大伙帮忙指点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们的点评和指教,小弟还是有些问题不太明白:
1.既然光栅检测出来了误差,反馈到数控系统中,数控 ...

这只是理想状态,这要从滚珠丝杠的误差的原理和闭环控制的机制说起。先说滚珠丝杠的重复精度,一般来说它是以一个6西格玛的概率统计出来的,打个比方,简单的说如果丝杠的重复定位精度为+-0.03,说明在-0.03到0.03的范围内你是无法控制的,完全依靠概率,有可能是+0.01,也有可能是-0.02,但是在6西格玛的概率范围内不会超过+-0.03,这个范围只跟丝杠精度等级挂钩,不能被补偿,也就是说你光栅尺检测出来有0.01.你想去补偿这0.01,但实际走的范围只能值0.01+-0.03,有可能你运气好,刚好真的走了0.01。理清楚了误差后就是闭环系统的机制了,因为光栅尺的分辨率很高,检测出来-0.01的误差,然后就给电机发命令,补偿这一段误差,可是有上面误差的存在,你可能实际走了+0.03,那么光栅尺又检测出来误差+0.02。。。这样来回来回的反复,假如只单纯从概率上考虑,确实存在某一时刻误差刚好被你补偿,但是现实情况是,系统会发生震荡,不稳定,误差反而会变大,这是不允许的,所以你能控制的范围最高只能是+-0.03,取决于你的丝杠。在这里提醒下楼主,千万别被网上说的闭环精度就高所蒙蔽了,纯属扯淡,就跟伺服电机的精度取决于编码器的精度,一样,纯属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理想状态,这要从滚珠丝杠的误差的原理和闭环控制的机制说起。先说滚珠丝杠的重复精度,一般来说它 ...

谢谢您的指导,我依然有两个问题没有明白:
1.丝杠的重复误差是什么意思?丝杠虽然有误差,最终不都转化为移动距离了吗,这个移动距离可以检测到;
2.如果光栅反馈信号和指令信号有误差,电机为什么停止呢?
请您再详细的指点指点,谢谢啦

网友(点评):
你还是没有仔细理解楼上说的。光栅检验到误差是一回事,丝杆实际走多少又是一回事。一定要丝杆走到光栅尺检验到的位置。丝杆会不停地走,最后产生振荡,这是不可以的。

网友(点评):
建议你去看看误差的概念,什么是准确度,什么是精密度,什么是分辨率,如果你能很好的理解这三个概念你就能理解丝杠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你自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点评):
这个兄弟始终把光栅尺检验精度与丝杆实际运动等同起来。检测到位置误差,丝杆一定要走到没有误差的地方。丝杆要是能随意达到这个要求,也就不用光栅了。

网友(2016-07-16):
有关系,而且是直接的关系,如果不考虑系统的补偿,丝杠误差基本就是定位精度的误差。

网友C:
对于预拉伸来说并不是所有机床都必须用,在机床高速快移动才用到预拉伸,因为高速运行时丝杠温升很高,丝杠会变长,基本关系是,一米长的丝杠,温度升高一度,丝杠变长0.01mm。

网友:
为什么不是所以机床都是适合,是因为预拉伸丝杠自身会增加丝杠长度,增加轴承使用数控,对机加部件精度要求更好。如果机床快移不高,丝杠温升不高,是没有必要用预拉伸结构的。

网友(2016-09-05):
引用 网友A:
热膨胀。会影响丝杆导程,预拉可以部分消除这个影响。

大侠。拉伸丝杠不是主要为了提高丝杠的刚度吗?就算预拉伸了,丝杠受热也会热膨胀啊。

网友(点评):
把受热伸长的量提前拉长,再受热时基本就不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预拉伸来说并不是所有机床都必须用,在机床高速快移动才用到预拉伸,因为高速运行时丝杠温升很高,丝杠 ...

大侠。拉伸丝杠不是主要为了提高丝杠的刚度吗?就算预拉伸了,丝杠受热也会热膨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