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mm厚度铝板平面度控制求助

楼主(2016-05-30):
       现有一个治具,AL6061的材料,需要黑色阳极氧化,亚光面。 材料厚度4.5mm,图中绿色尺寸公差为0~+0.04,其他尺寸可为±0.05左右。 目前的难点是平面度不好控制。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 数量比较少,两款差不多的,每款各四件。或者深圳周边可以做的可以联系我。 Q:407097730  赵生

补充内容 (2016-6-1 08:17):
平面度0.05

网友:
前段时间在社区里有帖子,用整形来保证平面度,楼主可以找找。

网友(点评):
找到那个帖子了,不过这个产品只能是这个材料,韩国那边的原型产品,人家可以做到这样的要求,可是我们这边找了好多家都做不到平面度的要求。 郁闷了

网友(点评):
原材料与加工的问题在天朝是个问题,在棒子那边就不会是个困扰。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

网友:
先粗加工,然后时效处理,再精加工,个人观点

网友:
目测pccad画的图

网友:
量不多用进口板做很好保证

网友(点评):
目前就是保证不了平面度,找了好几家厂家打样都做不好。 你是哪里?可以的话可以做下,验收合格样品后签订合同,好不好

网友:
请问量有多大呢?

网友(点评):
我有说啊,一共是两款,基本上差不多的。 每款各4件。

网友:
不要怕花功夫,铣中间内孔和台阶面的时候每次吃刀量0.05mm,吃刀量越小越好

网友:
铝材的热处理状态非常复杂。用对了对解决加工变形很有帮助。曾有一批件遇到同样问题,改用进口T3状态材料后又很大改善。

网友:
平面度要求多少,0.03 还是 0.05,还是0.1
有完整一点的图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