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示是什么机器

楼主(2016-05-30):
请教各位前辈,这是什么机器?只有图片

网友:
资讯太少;猜都猜不出来

网友:
是不是3D打印机?猜猜而已

网友:
没有整体图猜不出来呀

网友:
好像是可以自动写字的设备

网友:
猜不出来。信息量太少

网友:
看不出来

网友:
轻触不出来,,,,nnd屏都戳破了

网友:
只能看出是一个方向的运动机构

网友:
不可能看的出来。相同结构的机械很多的。

网友:
3D打印机

网友:
没整体图,看不出。

网友(2016-07-02):
这个是不是切割用的机器?

网友:
看不清,还有没有图

网友:
看上去很像激光切割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