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打印出的文字那么粗

楼主(2016-05-30):
   大家好,本人新手,还请各位大侠请教哈。
附图我转出的PDF,为什么打印出的文字那么粗?我试了一下,现在初步确定和字体无关。其他的还请大家指教哈。

网友:
什么转的PDF都不说,怎么解答呢?

网友:
认为和字体无关的依据是什么?

你这一个表格多少个字体啊?

我倒推着猜:

线条没变粗,只有字变粗了。

那只能说明打印之前的哪个环节中,自己的字库中找不到匹配的字体了。

网友:
和图层、颜色有关,你的打印输出的配置表中有关于线条粗细的设定

网友:
把线宽打开,都细线的话应该和颜色设置有关

网友:
字是不是在粗实线层里?

网友:
都没说什么软件

网友:
选择整个表格,点击右键,选“文字样式”,然后出现如图对话框,把“厚度”输入为“0”就可以了!

楼主:
ProE出的图。
今天发现敲门了,是字体的问题。如图这样改就对了

楼主:
不知道论坛里还有多少人在用ProE,但是...
我觉得ProE并不算一个优秀的软件。
因为软件只是工具,是为了给人们的带来方便而设计的,就是扳手是为了让人省力一样。
如果像ProE一样,软件本身不能实现傻瓜化,而要让人为适应它而花费大量时间的话,这样的工具反倒给人带来不便。
听听大家感受呢?

网友:
威望不够,新人止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论坛里还有多少人在用ProE,但是...
我觉得ProE并不算一个优秀的软件。
因为软件只是工具,是为了 ...

因为换工作的缘故,正在学creo
相较于用了十年的SW,确实觉得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