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体孔口问题

楼主(2016-05-31):
水流有一支分流,其90°转弯地方较多,直径13mm,总长160mm左右,是否可以看成细长孔计算流量,如果可以看成细长孔,它的主要压降损失是不是集中在局部压损这一块,期待大神指导

网友A:
孔径较大,长度不大,内壁不是很粗糙的话,局部损失应该是占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径较大,长度不大,内壁不是很粗糙的话,局部损失应该是占主要的。。。

首先先谢谢你,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因为总长度/直径是170/12,所以我看做细长孔;但是呢,它由于拐弯较多,基本上是直角拐弯,容易产生紊流,把它按照细长孔计算流量是不是误差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先谢谢你,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因为总长度/直径是170/12,所以我看做细长孔;但是呢,它由于拐弯较多 ...

不清楚你说的看做细长孔是什么意思,是看做管嘴么?好像不太合适,不过粗算的话把阻力系数加大点倒也未尝不可。
细算的话,就该按公式计算管道损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说的看做细长孔是什么意思,是看做管嘴么?好像不太合适,不过粗算的话把阻力系数加大点倒也未尝 ...

谢谢你,我先视为细长孔计算,下面看看样机实验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