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单元格值连接到只读外部模型中某一属性

楼主(2016-05-31):
我和同事的solidworks出现以下两种情况,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给的只是结果,而没有把如何连接上的过程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的只是结果,而没有把如何连接上的过程写出来

就只是双击明细栏就跳出来了

网友:
点击否就可以了

网友:
明细表里面的属性适合零件属性连在一起的,改动了明细里面的数值,零件里面会自动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