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3与SUS410的区别

楼主(2016-05-31):
         各位高手,请问一下SUS303与SUS410有什么区别,俩种材质的加工品可以互换吗?在线急等

网友A:
区别
3系列是奥氏体不锈钢
4系列是马氏体不锈钢(可进行热处理增加硬度和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
3系列是奥氏体不锈钢
4系列是马氏体不锈钢(可进行热处理增加硬度和强度)

哦,谢谢,材质特性差不多吧?

网友:
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
磁性:3系列没有,4系列有
强度:4系列更好一点
韧性:3系列优于4系列

网友:
3系耐腐蚀性高于4系,强度低于4系,塑性好于4系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已解决

网友B:
3一般是钣金类,4一般用在精密度要求高的,加工件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一般是钣金类,4一般用在精密度要求高的,加工件制作

是的,我的本来就是一个加工零件,原图纸要求是303,加工厂询问能不能用410做,我查了下,直接同意了,价格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材质特性差不多吧?

两者相比,肯定不同啊~
最好不要混用,价格也有差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的本来就是一个加工零件,原图纸要求是303,加工厂询问能不能用410做,我查了下,直接同意了,价 ...

你用在什么地方?
一个有磁性的一个弱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在什么地方?
一个有磁性的一个弱磁/性

当产品的导槽用,具体也没有很高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产品的导槽用,具体也没有很高的要求

那没有问题的,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没有问题的,放心使用。

好的,谢谢

网友:
威望不够,新人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