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型腔液体往复运动

楼主(2016-05-31):
如图所示,有一个U型腔里面装有液体。上面使用活塞塞住,现在要求液体在U型腔内来回往复运动,也就是说要让活塞一上一下的动作,只有一个外力,方向向下,如图红色箭头所示,结构上如何实现?不知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ps:暂时不考虑一边弹簧,一边按压的方式

网友:
知道内燃机吗?曲柄连杆机构,把它反发过来用。或者说活塞式空压机的结构。

网友(点评):
反过来用,不是反发过来用。

网友:
密闭空间,只要一侧的活塞运动,另一次肯定会被动跟随啊。。
还有2楼说的发动机。

网友:
曲柄滑块

网友:
想法跟楼上一样

网友:
加个连杆

网友:
只要密封做的好,一个活塞动的时候,另外一个活塞自然跟着动。

网友:
还有个办法就是用曲轴啊,类似发动机那种,一上一下,而且速度位移都是正好想反。

网友:
没事骑骑自行车

网友:
力只能向下吗,不能向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