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平网片设备设计制造

楼主(2016-05-31):
我们做的产品是不锈钢网片制品,主要是冲裁的网片,各种形状都有,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冲裁后的网片有翘曲,打卷现象,我们现在主要是人工平整网片,不过费时费力,而且对人员的要求比较高,现在我们想做一台设备来实现平整网片,各位有没有能做的,可以联系我。
主要难点:1、网片的翘曲程度不一致,所以平片的力度要根据翘曲程度变化
                2、网片的形状、大小不一致,有圆片、方片、异形片,最好是能做成通用的
                3、我们生产的网片都比较薄,在平片过程中不能出现打折、破损等问题。
一下是我拍的几个翘曲网片照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我的电话15690190319,QQ281554886,有能做这个活的联系我

网友A:
如果是单方向的纯卷曲,比较好办,用多个平行辊轮可以解决。结构型式,滚轮直径,滚轮间距参考钢板开平机的设计即可。如果是冲压造成的多方向翘曲,恐怕没什么好办法补救,必须在冲裁过程中控制。冲裁时如刀具不够锋利,材料压紧力不足或压紧位置不好,会将切缝附近材料拉长,是导致翘曲的根本原因。市面销售的冲孔钢板网无一不翘,将边缘减掉两排孔就会好很多,减掉的边会比剩下的肚子部分段~3mm/m,可见这种拉长现象累计有多讨厌。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个很困难

网友B:
仅靠照片来看,冲裁前缺少工序的因素很大吧。虽然不能百分百的解决,也不会这样跟薯片一样。。。

网友:
机器压的的话,用滚轮弧形曲面不容易进入啊,用泵阀压装又不好控制各方向的力度,压出来孔的大小会变化很多,设备还不便宜。我也看看哪个大侠能提供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方向的纯卷曲,比较好办,用多个平行辊轮可以解决。结构型式,滚轮直径,滚轮间距参考钢板开平机的 ...

这个不是因为冲裁造成的,而是在织网过程中,钢丝受到张力,产生了应力,织好的网卷就有卷曲的问题,我们在冲压之前,都要经过平整网卷,但是只能解决一小部分冲裁的网片不打卷,大部分还是要打卷,所以才考虑是否能用设备来平网片,而且您说得滚轴平网片,我们考虑过,但是有个情况就是网片卷曲的程度每片都不相同,要能根据网片的卷曲程度来调整滚轴压的力度,这个比较难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靠照片来看,冲裁前缺少工序的因素很大吧。虽然不能百分百的解决,也不会这样跟薯片一样。。。

冲裁前我们都是经过平网卷的,要不然卷曲的程度会更大,直接打卷成圆筒。

网友(点评):
就像设计模具需要考虑余量还是提前量什么的一样,如果把网整平之后冲还是卷曲,那再给提前量呢?既然现有设备有这个功能,还是让操作工再试试反向再窝一窝?

楼主:
引用 楼主:
冲裁前我们都是经过平网卷的,要不然卷曲的程度会更大,直接打卷成圆筒。

关键是现在我们平过网卷后再冲压出来的产品,也不是说所有的都卷曲,有一小部分也是平的,但大部分都还是卷曲,另外卷曲的网片的卷曲程度是不一致的,所以这个提前量也不好控制,如果网片的卷曲程度是一致的,我们就能判断出这个提前量是多少,但是现在是不一致,我们就不太好判断了。

网友:
做过几年喇叭网,材料多为铁网或铝网,不锈钢接硬得比较少,如果和我们的加工工艺一样的话,不防试一下把材料反过来冲孔,就是卷料的内圆朝上外圆朝下,送料滚轴尽量不要压太紧,冲针分高低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