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拉伸实体至曲面的问题

楼主(2016-05-31):
我用一条直线和一个曲线相连接,然后旋转曲面得到一个平底碗状的平面。然后拉伸一个实体至这个曲面上,为什么拉伸不了呢?(之前每次拉伸实体至曲面的时候,只能选取这个曲面的一半,请问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得把前面的直线和曲线合并成整体呢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网友:
用替换面或者曲面实体化切出材料做;也可以拉伸曲面、合并、实体化做;

楼主:
曲面实体化我做过,不行的。我这边的问题是 这个曲面是由我一条直线和一条样条曲线相连经过旋转得到的,因为我曾经试过用样条曲线画出这样一个形状然后经过旋转得到了这样一个曲面,再用拉伸实体到这个曲面是可以的。所以我感觉是不是因为我用了两条线段的原因(一条直线,另一条是样条曲线),因为每次拉伸的时候,只能选取直线旋转得到的那部分实体,而选不了曲线旋转的那部分实体。

楼主:
方便的话可以留个qq来联系吗,相跟你具体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