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重复定位误差怎么调整?

楼主(2016-05-31):
求大神指点,数控机床的重复定位误差怎么调整,
重复性不好跟那些因素有关呢?
备注:有光栅尺的闭环系统

网友:
沙发、学习
是不是间隙问题
是不是检测精度问题

网友A:
机与电要分别调,之后再综合。分别调需要条件,如果当初没有考虑这一点,总装之后会很讨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与电要分别调,之后再综合。分别调需要条件,如果当初没有考虑这一点,总装之后会很讨厌。

大神,还请你多多指点,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机怎么调?电又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还请你多多指点,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机怎么调?电又怎么调?

你这问法,还真一言难尽。也不知你搞啥机床,就随便瞎说两句吧。拿铣削动力头来说,滑台进退两个方向平行度、直线度决定了铣头会不会晃动。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两个与导轨平行,其中一个平行于导轨面,一个垂直于导轨面的标准平面。在铣头上架两块千分表,移动动力头,目标——表针不动(一般精度的机床,允许有若干微米)。如果在一个确定的位置上,表针每次指示不一样,说明滑台间隙打了,需要收紧…… ……。在滑台正前方放一个方箱,滑台前架一块表,驱动丝杠反复旋转一定的圈数并停在固定位置,目标——每次表针都能指在一个位置上。如果有变化,说明丝杠与轴承或丝杠与螺母之间有轴向间隙,需逐一排查调整。反复这个过程,重复精度在机械方面的问题可处理到能接受的水平,当然前提是装机的零部件本身的制造精度符合标准,否则,这个目标没法实现,因为很可能一个位置间隙适当,到了另一个位置却根本动不了。

网友:
不是有间隙补偿吗?

网友:
    误差分布是否有规律。如果是开环,可能是机械结构有间隙。闭环系统位置会根据光栅的反馈信号来确定。根据误差分布的情况看看是不是能分析出来点什么。

网友:
兄弟,每次你提问都是上来就问,而且问的都是在你的认知范围呢的事,不如你把检测过程及报告都发出来,论坛玩机床的大神会帮你的

别人能回答到什么程度主要还是你对问题描述是否详细,光坐着这里聊机床打激光,调精度,论坛大神能跟你聊一天的

个人推荐论坛里对机床理解很深刻的有2位大侠,逛逛论坛  和   螺旋线   ,看看你有没有魅力打动2位大侠

另外,我先建议你从丝杠选型开始读书(学习THk样本),然后看看读伺服传动设计(机床设计手册),然后读控制工程,有空再读读光栅尺样本以及丝杠精度单和光栅尺精度单,也会有帮助

网友(2016-07-16):
补偿其实很容易,关键是如果精度偏差过大就不能在补偿了,也就是补偿了,精度持久战也不好。所以关键还是要找出来什么原因导致偏差大。

网友:
影响精度的原因有丝杠螺母座,电机座,轴承座等的安装都有关系,到底是哪方面的原因需要根据现场设备具体排查。

网友:
如果有激光测试的曲线图发出来看看就好判断了。

网友:
机床的定位精度可以调整,重复定位精度好像不能调整,因为是丝杠与导轨之间的加工精度关系,除非换之

网友:
如果是使用一段时间后重复精度变差,一般是丝杠磨损精度变差,建议更换丝杠

网友:
数控机床有一个轴的反向间隙补偿,我曾经设置过,就是反向时螺母丝杆副的间隙,或者测量一下,设置补偿值;或者与此有关。据说机床床身温度与光栅尺的温度不一样也会导致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