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能否电镀非金属进行绝缘?

楼主(2016-05-31):
如何实现?

网友:
这得做模具吧

网友:
刷油漆不行吗

网友:
不一定要电镀东西绝缘吧,可以粘的绝缘材料,或者软化一些非金属材料,没听说过金属表面电镀非金属的

网友:
电镀非金属没有听过,学习
应该可以附着些绝缘材质

网友:
你要求绝缘性能怎么样?有没有一个指标?可以推荐金属表面制备一层氧化铝涂层,达到绝缘的目的。

网友:
家用电器表面都是喷塑的,静电吸附塑料粉末,再加热融化,包覆钢板表面,绝缘是有的,但可靠性是需要推敲的。

网友:
电镀?这个不容易………

网友:
可以挂胶

网友:
绝缘指标是多少

网友A:
绝缘轴承就是一个例子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轮子

网友:
喷涂绝缘材质

网友:
你觉得我们漆包线表面的绝缘层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缘轴承就是一个例子

但不属于电镀哈

网友:
既然电镀非金属进行绝缘,那么当沉积上一层绝缘层以后,不能导电了,还如何进行电镀

其实电泳就是你说的绝缘电镀,哈哈, 原理和电镀非常接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不属于电镀哈

采用等离子喷涂氧化铝 的绝缘性能和结合强度都比电镀要好。如图片:轴承位部分采用喷涂工艺完成绝缘涂层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