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两端,轴承安装方式?

楼主(2016-05-31):
请哪位师傅说说,台湾数控铣床, X轴丝杠两端,轴承安装方式,背靠背 面靠面,我的机床X轴丝杠靠电机侧有四个轴承,另一端有三个轴承,不知这样组合,轴承上有这种符号<    >。

网友:
丝杠短,QBC+TBT,丝杠长,QFC+TFT,(F型配置带有微调心功能) 预紧看机床本身的受力,推荐中等预紧。
你所谓的角线,就是轴承安装时的排序。仅仅为定向组配的轴承才会有角线,万能组配的轴承是没有角线的。

网友:
我们这边一般的4个都是面对面的<<>>,尾端有预拉的就看你的螺杆有几个精密螺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