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83124对应的劳尔色卡号是多少

楼主(2016-05-31):
碰到一种钣金件,表面喷塑的漆号那写的是XF83124 不知道这个对应的劳尔色卡号是多少?各位大神,知道的可以给小弟解答一下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有时候客户发过来一个样品做喷塑做这个颜色,然后拿着色卡去对发现也找不到完全一样的。只能直接给供应商让其照着喷塑

网友:
不同的色卡系统颜色不一样,不好转换,有样品直接拿样品调色就可以了,没样品就请客户提供色号,喷漆厂会搞定

网友(2017-07-29):
喷塑的色卡一般用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