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尼斯焊机TPS3200电源外特性是什么

楼主(2016-05-31):
请问福尼斯焊机TPS3200电源外特性是什么,脉冲电源控制方法是什么,如何调节保持电弧稳定,谢谢

网友A:
福尼斯焊机外特性是动态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因为它的电压电流以及脉冲都是通过检测是否短路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尼斯焊机外特性是动态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因为它的电压电流以及脉冲都是通过检测是否短路来控制的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现在正在研究脉冲MIG/MAG焊的电源特性,脉冲电源的特性和普通直流焊接电源的特性不同,国内外专家学者也纷纷对脉冲MIG/MAG焊的电源特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脉冲基值与峰值分别采用U-I模式、U-U模式、I-U模式、I-I模式进行变换。由于实验室现在用了一台福尼斯TPS3200的焊接,但是不知道其电源特性如何,也做了几组台阶变化的实验,来观察随着导电嘴到工件之间距离变化,电流电压的变化情况,但是都没有得到确切的结论。您有没有关于福尼斯TPS3200焊接电源特性的资料,再次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尼斯焊机外特性是动态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因为它的电压电流以及脉冲都是通过检测是否短路来控制的

您能详细的解释一下 “采用脉冲焊接时,检测到短路过度以后怎么来控制电流电压的基值、峰值、脉冲频率的变化呢?

网友:
它将短路过渡时强行关掉电压电流,就是图中第3和第4个波之间的过渡部分,图中红色电压很低了,电流白色线有上升部分,这个电压比较低,电流被限制就可以防止微短路是熔滴搭桥被过大的电流爆开,是通过焊丝回退和电压强制降低实现的。当这个阶段结束后电流一旦开始下降,说明短路过渡已经结束,马上电压恢复,电流达到正常脉冲的幅值。
你这是LabView做的采集吧,能否把波形给我发一份?

网友:
如果只是想知道电源的外特性,很简单啊,将电压波形除以电流波形就行了,LABVIEW中很容易算的,图中稳定的波形直接可以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