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程序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2016-05-31):
问题在48步  出现什么问题呢?麻烦赐教

网友:
大概看了看,除非跳转那里  y002 一直接通不了...因为T3不一定计时结束T1的常开触电可能就又跳开了,3也不是积算计时器,应该是不对的...

网友:
只知道是plc问题一个符号都不认识了,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已经还给老师~~~

网友:
T1到时间后就断开了,T3更本没有时间走。计时器需要前面的开关保持通电状态的,通了下电立马断开计时器也立马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