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除焊接外的修补

楼主(2016-05-31):
公司做铝合金件,会有钻穿孔的问题,除了焊接有没有什么方法补救,多要振动,防水,100度左右的温度不使用。

网友:
压铆可以不? 看你振动强度和水压力等。

楼主:
谢谢!压铆对于簿板还行,我司会有不同厚度的零件,怕是不行。

楼主:
用市面上的铝合金专用膏剂有没有同行有这方面的经验。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