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修改问题请教

楼主(2016-06-01):
我先简明说一下:这个结构主要是保证恒定流量,压差的变化导致弹簧的压缩量,然后决定阀开度大小。主要有两个问题,1.按照图上面弹簧中经是15,线经2.5,我内外侧各留25丝,由于外协问题,误差偏大可能安装不下。2.弹簧台阶那受力较大,有点危险。PS:老板可能不会换供应商

补充内容 (2016-6-1 12:34):
最大压差达到40Mpa,台阶会变形

网友A:
这么高大上都设计出来了;估计只能自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大上都设计出来了;估计只能自己解决了

这个不敢当,借鉴以前的东西,现在只是再做样机,就只差这一块了,成与不成还得看结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敢当,借鉴以前的东西,现在只是再做样机,就只差这一块了,成与不成还得看结果了

1.做出来再说;余量有了;装不进就量尺寸看什么问题!
2.觉得危险就加厚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做出来再说;余量有了;装不进就量尺寸看什么问题!
2.觉得危险就加厚咯!

我的意思看有没有其他结构可以代替,弹簧是外协的问题,对方做的误差太大,其次台阶那里是受力面积太小,最大平方厘米好几百公斤力,不是单独加厚的问题

网友:
1.从图中看不出弹簧可以被压缩;
2.减小弹簧尺寸可以通过减少阀芯压差面积来解决;
3.压簧是压缩后外径变大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