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材料的变形分析

楼主(2016-06-01):
在有限元里如何定义橡胶材料

网友:
比较难,因为是超弹性材料。必须做测试,得到曲线。否则,分析结果不准确。

网友(点评):
橡胶超弹体应力应变可以用软件分析吗

网友(点评):
可以,很多橡胶密封的分析,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A:
你首先要对非线性变形的理论有清楚的认识,如果要用软件分析,就必须对相关选项有清晰的认知,知道勾选哪个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什么样的前处理软件,什么样的网格,什么样的后结果适合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要对非线性变形的理论有清楚的认识,如果要用软件分析,就必须对相关选项有清晰的认知,知道勾选哪个 ...

确实比较难,分析了很久,结果都不怎么理想,弹性材料的参数以及求解过程,网格不能太密也不能太粗,还是学的太浅了。最近还在查看相关的资料

网友:
大神不帮忙,装的很清高。偏偏喜欢你来一句威望不足的警告。谁有那个平面机构设计系统MAD,课程设计要用奈何度娘下不到Q1475752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