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的Manikin库如何使用

楼主(2016-06-01):
亲们: proe的Manikin库如何使用?

网友A:
兄弟 在帖子里看到你用proe这个软件 就迫使我想跟你咨询一个问题了是这样的,我用一条直线和一个样条曲线相连 然后用旋转曲面得到一个曲面,再用拉伸实体到这个曲面上,为什么拉伸不了呢?请问是不是要把这两条线合并啊,如果合并该怎么并呢?

网友:
群里有没有使用基于Creo Parametric的PDMLINK系统的?
能否出来说说切身感受到的优缺点、自己公司是做什么产品的(OEM or 自主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在帖子里看到你用proe这个软件 就迫使我想跟你咨询一个问题了是这样的,我用一条直线和一个样条曲线 ...

在草图里面选择你要合并的线条,然后在菜单中选“编辑”----》“转换到”-----》“样条”就可以了你这个还可以用曲面来剪切得到啊,没必要这么干的

网友:
兄弟能加个扣扣好友吗 咋们具体说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在帖子里看到你用proe这个软件 就迫使我想跟你咨询一个问题了是这样的,我用一条直线和一个样条曲线 ...

如果,你设计的产品最终不需要开模的话,只用于产品外形设计,可以使用曲面转换实体,如果,在以后的流程中会转入开模环节,最好不要使用这个办法,因为转入开模后,会产生很多破面,需要修复,给后续的工作带来不便,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

网友:
大哥  拜托你留个扣扣吧 我想跟你咨询咨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