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减速机如何安装

楼主(2016-06-01):
哪位搞机械手的大侠,来说说谐波减速机怎样安装,本人第一次接触,有点搞不明白,做好上个图。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A:
找做谐波减速机的供应商,他会告诉你什么场合用什么样式的,以及安装方式。

网友:
这个要看手册和问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做谐波减速机的供应商,他会告诉你什么场合用什么样式的,以及安装方式。

网友B(2016-07-15):
谐波减速器一般用于关节机器人负载较小的关节轴,要看楼主说的是那种谐波减速器,先进一点的就是整体式的,安装相对比较简单,装好输入和输出就好了,要是三件套的就相对麻烦,要先对零件进行清理并润滑,再安装柔轮和钢轮,一定要注意,柔轮和钢轮最好是一起压入到零件中,再先锁紧柔轮再锁紧钢轮,注意润滑,最后将安装好波发生器的点击套入柔轮中锁紧就OK了,注意润滑、密封和清洁就OK了。

网友(2017-11-29):
引用 网友B:
谐波减速器一般用于关节机器人负载较小的关节轴,要看楼主说的是那种谐波减速器,先进一点的就是整体式的, ...

波发生器中的凸轮跟柔性轴承怎么安装

网友(2018-01-29):
我是做绿的谐波减速机的,有问题可以联系我13360066871 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