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组套二手的视觉加机械手系统,大概什么花费

楼主(2016-06-01):
目的:炫酷,展示一款机械抓。
折腾过opencv,编程实现 识别物体位置, 然后生成g code 告诉 直角坐标系机器 去拾取 然后移动到目标位置 放下。  坐标系机器人用的是grbl固件来解析G code。 但是不够酷。 没办法把 机械抓 亮出来。 自己 编程能力 及 硬件能力 属于二把刀,系统不稳定。
所以 想用 工业上已经通用的东西。  也学习学习这个系统的搭建。

网友A:
你将CCD和光源都放在机械爪上面,每次抓物体之前,机械爪和CCD都一起出来,先闪光照相,检测一下,再计算出正确的坐标位置,然后机器人修正路径,实现抓取。

要想再酷一点,你还可以用你的工控机播放动感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CCD和光源都放在机械爪上面,每次抓物体之前,机械爪和CCD都一起出来,先闪光照相,检测一下,再计算出 ...

机器人与视觉系统 通过什么方式 传递信息啊? 用什么语言呢?每家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人与视觉系统 通过什么方式 传递信息啊? 用什么语言呢?每家一样吗?

Fanuc的机器人自带视觉通讯接口,使用Fanuc专用软件就可以实现

其它软件需要自己写通讯协议

网友:
找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