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图示类似铰链!

楼主(2016-06-01):
在下想要寻找一款铰链,可以在如图结构打开到90度时停下,且能承受一定的力(越3KG左右),最好带阻尼
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想要的,哪位大虾有用过类似铰链的推荐一下!

网友:
参见可折叠椅子!

网友A:
用普通工业铰链,另配阻尼限位块

网友:
去某宝找找看,另外有阻尼效果,可以考虑加气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普通工业铰链,另配阻尼限位块

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普通工业铰链,另配阻尼限位块

大虾,为什么我找不到关于阻尼限位块的信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普通工业铰链,另配阻尼限位块

感谢大虾的建议,得到启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