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的塑性、脆性如何区分

楼主(2016-06-01):
由于需要计算许用压应力,不锈钢300系列(比如1cr18ni9t)i和400系列(3cr13和2cr13)属于脆性材料还是塑性材料

网友A:
查延伸率,一般而言小于5%属于脆性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延伸率,一般而言小于5%属于脆性材料,

刚翻过手册,基本上所有的都符合要求,连不锈钢3Cr13延长率都是13%,这可是淬火后的。有点不敢相信,能否帮我验证

网友(点评):
中碳马氏体,再怎么整也是塑性啊,要不你玩命渗碳试试

网友(点评):
没什么不相信的,钢材(碳素钢和合金钢)一般都是塑性材料,按第三第四理论校核,即使淬火后,塑性有所降低也会大于10%,因为有软相铁素体存在。

网友B:
塑性材料一样会发生脆断,要看应力球张量是什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性材料一样会发生脆断,要看应力球张量是什么状态

大侠,可不可以说明白点,不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翻过手册,基本上所有的都符合要求,连不锈钢3Cr13延长率都是13%,这可是淬火后的。有点不敢相信,能否 ...

大侠说的是,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