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e拉伸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6-01):
在这里恳请各位大爷们帮我看看。我用拉伸实体至曲面,为什么我用小的实体可以拉伸,然而换一个大的拉伸至曲面就不行呢?我相把这个大的给拉伸至这个曲面上,在这里求助各位大神的解决办法,

网友:
先建一个平面,拉伸至面不就可以了?

网友:
UG两部搞定,拉伸,再拆分体,分摸超级方便!

楼主:
要是可以就不会发帖子了 都说了小的实体拉伸至曲面可以 大的实体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可以就不会发帖子了 都说了小的实体拉伸至曲面可以 大的实体不行

怎么还在纠结这个问题啊?是因为你生成曲面的曲线是有两端线组成的,除非你在草绘中把两端线合并,小的实体能拉是小的实体只“落在”两端线中的某一条线段生成的曲面上了,大的实体则“横跨”两条线段的曲面,所以不成功!

楼主:
兄弟 我这个就是在草绘里已经把两条线合并了 才出现这样结果的,不然就不会问了。

网友:
这个不要用拉伸命令啦,用混合啊

楼主:
咱能加扣扣细聊把吗 兄弟?我的是593033766,或者把你的留下我来加行不?

网友:
试了一下可以啊

楼主:
兄弟  你得看看我的曲面是什么啊  跟你的这个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