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m行程,用什么来控制最快最经济?

楼主(2016-06-01):
最近接触到一个方案,其中一个部分是用记号笔给不良品做个标记;原打算用气缸控制,但速度太慢;后来咨询了一些电磁铁,速度也达不到要求;现请教各位大侠

相关参数:行程10mm,伸出时间0.1S,返回时间0.05S;前端连接的记号笔及加工件50g

网友A:
用曲柄摇杆结构或者凸轮机构

网友(点评):
我也想这么说

网友(点评):
“用记号笔给不良品做个标记”,您是不是希望一溜都是不良品啊???(^.^)

网友B:
气缸的速度慢,你用其他的不怕有冲击吗?

网友C:
长时间马克笔头不会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的速度慢,你用其他的不怕有冲击吗?

冲击有考虑,有相关措施的;现在就是速度达不到要求,找不到经济而快速地制动方式

网友(点评):
偏心轮,就是冲床的冲击部分,高速冲床的速度绝对能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时间马克笔头不会干吗?

大哥,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速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速度达不到要求

我遇到也是这样的打点标记,就是马克笔头挥发快容易干,长时间标记就不清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曲柄摇杆结构或者凸轮机构

时间太短,返回要求0.05S

网友(点评):
都没去计算就随便说说。

网友(点评):
0.2m/s

网友D:
伺服电机直驱凸轮偏心轮;你又会说价格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电机直驱凸轮偏心轮;你又会说价格太高

是啊,原来预算是按气缸算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时间太短,返回要求0.05S

经费有限,用伺服带动我们没这个条件的

网友:
    速度太慢。加个机构被。弓箭拉的速度慢,出去的速度就快了。电磁铁做个开关量,记得以前有种圆珠笔,一按,笔芯就很快的弹回去了。

网友:
杠杆 哈哈
只要给我一个支点,要多快有多快

网友:
像喷码那样喷射?

网友:
电磁铁速度最快最省事,你要的时间完全可以。

网友:
电磁铁可以做到,结构好的话连缓冲都省了

网友E:
可以步进电机或音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步进电机或音圈电机

太贵了,最后把时间放宽了,还是选的电磁铁

网友F:
非接触式,喷色罐,自动拧紧设备上用的,成本超过2万,预算不够就别想了

网友(点评):
涨知识了

网友(点评):
求品牌或官方网站,近期有台设备正好能用到。

网友G:
电磁铁是可以的 参考高压断路器机构上的电磁铁,动作时间在10ms 左右。 但是用你一个气缸的成本恐怕拿不下来。非标准的哦。你可以去找他们现有的电池铁试一下。这种电磁铁无法长期通电。

网友H:
奇怪,一星期前有一朋友做过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不过他是伺服电机控制的记号笔,效果我没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奇怪,一星期前有一朋友做过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不过他是伺服电机控制的记号笔,效果我没去看

伺服电机超预算了,所以只能选择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磁铁是可以的 参考高压断路器机构上的电磁铁,动作时间在10ms 左右。 但是用你一个气缸的成本恐怕拿不下 ...

现在就是在网上买,然后测试看效果

网友:
既然只是做记号,为什么不直接装个点胶阀之类的东西? 直接来了滴一下就好了 只是染料要选好

网友I:
用记号笔给不良品做个标记,意思就是说不是周期性运行的家伙了,是吧。

然后,楼主给出了行程和进退时间限制。

如果想办法拉长这个时间限制呢?

那得先知道下面工件的线速和间距。知道这个了,就能大概判断出能再挤出多少时间。

换句话说,笔头微摆动,跟着工件走一段行程的事儿。

高速线上点胶点出一个点,不这么玩儿,那还能点出点来?只能是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记号笔给不良品做个标记,意思就是说不是周期性运行的家伙了,是吧。

然后,楼主给出了行程和进退时间 ...

工件会停止0.2S的时间,我们现在想法是伸出打点0.1S,然后返回时间0.05-0.1S之间,现在就是没有经济的动力来实现这个速度;还望大侠赐教

网友I:
行程放大机构呢?气缸只动不到5mm,记号笔就能动10mm的,而且,后半行程还有拉簧作用下的加速度。

参考机构就是:买个船型开关拆下来看一下内部机构。不想出门儿?把墙上的开关拆下来一个研究研究。

小心别触电!不是很多人说吗?搞机械的学电气干嘛?(要不要找个电工帮你拆?

另外,像你这种要从牙缝里挤出那么一点点时间的机构,怎么用这种气缸?

你自己看一下进出气口里面的那个可怜的小眼儿,再看缸径还是俩。。。

很多人都忽视“什么流量下的什么压力”,只看气泵那里的或稳压器那里的气压表。。。

计算当然很重要,但是得先看看你要计算的机构本身是不是合理。

合理?也许不用算都行,气源给足了,电磁阀出气口的快速接头用带可调的,调都调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行程放大机构呢?气缸只动不到5mm,记号笔就能动10mm的,而且,后半行程还有拉簧作用下的加速度。

参考 ...

“什么流量下什么压力”这句咋理解?就是我一个六十三钢经的气缸,用四的管子接会比用十的管子接气缸出力会小?之前我听人说过,不过我一直不信……

网友(点评):
用气路的话,感觉不是很明显。但你用水路(算是放大比较法什么的吧),就太明显了。更别提粘稠度高的液体。

网友(点评):
如果没有区别的话,带调节旋钮的快速接头就没用了,对不对?

网友(点评):
静态下的压力和保持流量下的压力有很大差别,这个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点评):
嗯,有道理,就是流体在流动时,压力会小,假如流体已经不动了,管粗管细就没区别了是吧? 就像气缸假如已经到位了,那接4的还是10的管就没啥区别了.

网友:
用气缸推动连杆机构

网友:
菜鸟  来涨知识的

网友:
我知道的数据是气缸的最快速度是每秒钟3000mm距离,核算后 应该符合你的要求。现在你用气缸达不到估计是和你的管路直径,气压,气体流量有关的,还有管子太长,也影响气缸反应速度,建议将电磁阀安装在气缸附近。使用SMC电磁阀,每秒响应速度在10-30次。还有在气缸的安装孔螺纹以里,将气孔自己扩大 到与管路一致!!!!
另外一般PLC的放映速度是0.1-0.15秒。我不知道你核算到你的设计里了吗

网友:
工况呢,连续打,还是有输入信号再打?

网友:
可以用音圈电机,高速小行程,低钱低。

网友:
可以用高速气缸

网友J:
电机,凸轮,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接触式,喷色罐,自动拧紧设备上用的,成本超过2万,预算不够就别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机,凸轮,弹簧

电磁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接触式,喷色罐,自动拧紧设备上用的,成本超过2万,预算不够就别想了

还有这种设备?第一次见!

网友:
既然是给不良品做记号,不一定是点,也可以是线,考虑用多支记号笔带缓冲安装在旋转体上,可以省掉返回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速度达不到要求

这个笔干的问题肯定是要考虑的,之前给一家厂家自动化改造的时候遇到过,后来是将双联气缸改成摆动气缸来解决的~将记号笔甩一甩

网友H:
0.2秒1厘米的行程,按道理气缸绰绰有余,直接金属冲头去冲个印迹好了。我做过一控制,间歇式送料,每秒180次,气缸冲孔就0.15秒的时间,没法作假

网友:
忽然又想起一个东西,喷水织布机的那个玩意,乖乖,绝对不要0.2秒,嗯,0.1秒都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接触式,喷色罐,自动拧紧设备上用的,成本超过2万,预算不够就别想了

这个涨姿势了,求品牌1099525409@qq.com

网友:
气动打标头原理,自己看一下 根据自己的要求把排气口放在合适的位置,快速标,弹簧复位很快的。------雷锋

                  记得给积分,解锁更多内容!!!!

网友K:
电磁铁,十来块搞定(单电磁铁)。。。。。。。。

网友:
电磁铁,通电伸出,断电弹簧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磁铁,十来块搞定(单电磁铁)。。。。。。。。

一般的电磁铁没这么快的速度,需要定做;价格要一百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0.2秒1厘米的行程,按道理气缸绰绰有余,直接金属冲头去冲个印迹好了。我做过一控制,间歇式送料,每秒180 ...

现在的要求是0.1S,静止状态开始伸出10MM;包括反应时间、控制时间、加速时间、减速时间等等;气缸很难做到;气源不足、管道内压力不稳定,电磁阀反应时间等等,都存在问题

网友:
有木有玩过小孩子的电动冲锋枪,一按开关枪头就来回伸缩,类似于圆珠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电磁铁没这么快的速度,需要定做;价格要一百以上

学习了。。。

网友:
那用追剪的方法,打标那一瞬间速度同步

网友L:
引用 网友F:
非接触式,喷色罐,自动拧紧设备上用的,成本超过2万,预算不够就别想了

大侠你好,能告诉下这个产品的的品牌吗?想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侠你好,能告诉下这个产品的的品牌吗?想了解一下

网友:
感觉还是气缸划算

网友:
气动肌腱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考虑简易数控设备。自己厂里有机械电器编程工程师的话自己就可以制作。

网友:
不良品有那么多吗,气缸还满足不了?

网友(2019-12-12):
自动喷码成本有点高,你看下,或者借鉴喷射点胶行业搞个 喷射墨水,这个成本不高

网友:
设备不知道用啥控制。一般PLC 的响应延迟时间就有几十毫秒了,这个不知道你有没有算进去。这个动作有没有完成预期,要不要有个东西监测一下。毕竟速度这么快,出错一下就是一大堆仍存在不良品的风险。

网友:
看图片,下面的产品是片状的,尖锐的顶针非常类似于模切机的排废机构。。。。不知产品是否是周期性的。周期性的建议更换一个设计思路,圆切机速度可以做到满足时间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伺服电机直驱凸轮偏心轮;你又会说价格太高

这个办法好!

网友:
个人觉得用气动满足不了这个要求,plc的时长算了吗,建议换个思路

网友:
如果标记样式没要求, 用激光笔可以不? 电控信号已有 就发射,无就关闭。

网友(2022-01-11):
推拉式电动电磁推杆”
这个也许是最经济的选项,速度需要跟商家确认一下。某宝搜一下即可。

如果需要更高精度的方案,可以考虑 “42直线丝杆步进电机”

选择导程14mm的,楼主需要的速度是200mm/s.,200/14*60=857转/分钟,对于步进电机来讲,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2023-12-05):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