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球轴承为什么滚动体数目增多,派生的轴向力越大。

楼主(2016-06-01):
这个是为什么?派生的轴向力变大?有没有人帮忙用公式算一下。

网友:
看清楚,是受载滚动数目,不是滚动体数目。

网友(点评):
我知道,题目写错了而已。然后为什么呢?

网友:
这不是角接触球承载吧

网友A:
所有滚动体对轴的力竖直方向的合力等于Fr,cosa>cosb,受载滚动体越多,这些指向轴心的力的总和就越大,相应的轴向力就越大。

网友(点评):
不对吧,夹角应该都是a,但是各个位置的应力不同。

网友(点评):
我图里面的夹角是滚动体对轴的力在图示平面的分力与竖直方向的夹角。

网友(点评):
还是没看明白,能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点评):
我的理解:每一个滚动体的力可以分成两个分力,一个轴向力、一个是我画的图中指向轴心的力。这个指向轴心的力在竖直方向上的分力和应该等于轴施加的向下的力。当受载滚动体增多时,

网友(点评):
由于图中角度的变化,这个指向轴心的力应该是比受载滚动体少时数值大,相应的总的轴向力也应该增大。

网友:
我觉得 是因为想要受载荷的滚动体数目增多,你的轴向预紧力必须要增大

网友(点评):
这是结论,过程有吗?

网友(点评):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想要参与受负载的滚动体增多,那么在装配的时候预紧力就应该增大。大学教材,机械设计 第八版 316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滚动体对轴的力竖直方向的合力等于Fr,cosa>cosb,受载滚动体越多,这些指向轴心的力的总和就越大,相 ...

嗯,你的理解是对的,我之前力的分解没搞清楚,自己迷糊了。

网友(点评):
图画的好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