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钢锯带断带问题

楼主(2016-06-01):
最近调试一设备,使用涂有金刚砂的带锯绕在导轮上切割脆性材料,调试过程中总是断带(带宽5,总厚度0.3,钢带本身0.15),并且总是在焊接接口附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大侠指点一二?对于带锯本身个人怀疑可能是带锯的厚度不够,总厚度应该加大到0.5,同时带宽增大到8mm,这样既增加强度又减少金刚砂重量对整个钢带的影响,不知是否恰当

网友A:
(总是在焊接接口附近),焊接硬化了,你加大钢带厚度,宽度。硬度怎么解决。你应该考虑焊接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是在焊接接口附近),焊接硬化了,你加大钢带厚度,宽度。硬度怎么解决。你应该考虑焊接位置。

焊接是斜口焊接

网友(点评):
加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