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nidec电机如何接线

楼主(2016-06-01):
小弟  在某宝买了一个  nidec电机我想用个单片机来控制它正反转,店主也没什么资料  ,从百度搜了一份相近的接线信号。
1、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接线,是否还得需要个驱动电路(可是店主说已经有了内置驱动板),我想让电机正反转?我该怎么接?
2、直流无刷电机尾端甩出八根线,和六根线,有什么区别?(是简单的霍尔器件和电机够用部分线?还是什么原因)
3、直流无刷驱动器上的甩出八根线,和六根线相对应的HU、HV、HW是什么意思,有区别吗?
先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是有三根线比较粗吗?  8线情况:VCC/GND为正负极,A、B、C依次为三相绕组,H1 H2 H3为HALL元件的三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三根线比较粗吗?  8线情况:VCC/GND为正负极,A、B、C依次为三相绕组,H1 H2 H3为HALL元件的三相!

谢谢大侠回复!
1、霍尔出来的H1.2.3根线应该是霍尔元器件的控制信号线 是不?
2、为什么有的电机出6根线?是哪部分线共用?GND?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回复!
1、霍尔出来的H1.2.3根线应该是霍尔元器件的控制信号线 是不?
2、为什么有的电机出6根 ...

给你电机拍个照,或发淘宝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