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气缸求助

楼主(2016-06-01):
刚入门气动领域,先要做一个双气缸平衡的竖直轴运动结构,用电机丝杆驱动;
请教气缸的控制原理,同时怎样能够时掉电掉气后运动部保持位置,确保安全。多谢。

楼主:
C:\Users\chenglihua\Desktop\原理图网上搜寻的资料,不是特别懂,现在还是这样应用么?掉气保护好像没有,怎么处理?

网友(点评):
图示没有掉气保护,只有平衡

网友A:
电机要带制动

网友B:
核心原件人家图上都告诉拉...一个是E-P阀  一个大流量精密减压阀...找个品牌搜索样本看看事例,应该能懂吧...退一步在论坛看看别人做的也可以懂的吧 ...大流量精密减压阀 应用你去找找 电器版主 我在飞 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要带制动

电机是带制动的,但为了安全想要气路上加个断气保护,像这种单作用缸怎么加,双作用的用过两个气控单向阀 互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核心原件人家图上都告诉拉...一个是E-P阀  一个大流量精密减压阀...找个品牌搜索样本看看事例,应该能懂吧. ...

谢谢你 ,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带制动的,但为了安全想要气路上加个断气保护,像这种单作用缸怎么加,双作用的用过两个气控单向阀 ...

电机制动足够 ,也就是必须有足够的制动力,

网友:
带锁气缸,断气后活塞杆锁死,Festo、SMC都有类似的产品

网友:
平衡缸是一套专门系统,并不是拿通用气动元件搭出来的。该系统要对控制系统的动作做出实时相应,不仅仅是平衡重力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搜寻的资料,不是特别懂,现在还是这样应用么?掉气保护好像没有,怎么处理?

气缸选一个带锁紧的。

网友:
断气保护也可以用气控单向阀来实现吧。

网友:
单向阀和减压阀并联 不知可否断气封死

网友:
找 SMC官方教材   现代气动技术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2017-03-25):
真的很受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