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节膜片联轴器装配问题

楼主(2016-06-01):
如图,多节膜片联轴器和电机装配时,电机轴能装到联轴器的中间部分吗?

网友A:
可以,中间孔要大一些的,不过最好不要到中间部分,顶多刚过第一道膜片,不然不同心厉害了会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中间孔要大一些的,不过最好不要到中间部分,顶多刚过第一道膜片,不然不同心厉害了会磨到

那如果不把电机轴完全装到联轴器里,留一点在联轴器外可以吗?

网友(点评):
完全可以。

网友(点评):
把电机轴完全装进联轴器里,是不是更合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如果不把电机轴完全装到联轴器里,留一点在联轴器外可以吗?

好的,谢谢

网友(2016-10-23):
可以,不要碰到别的部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