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装油封,主轴箱才不漏油

楼主(2016-06-01):
求大师指点一下,主轴箱转速2700转左右,要怎么装才不会从油封的地方漏油呢

网友:
装油封,需要冶具压装。(设计油封需要0.30的过盈。)

网友:
同轴度,光洁度,还有压缩量要保证好

楼主:
设计时轴的油封位要加大吗?

网友:
我好奇的是为什么会漏油

楼主:
好像是高速运转一段时间后,主轴箱里空气压力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时轴的油封位要加大吗?

不需要。。。这个是有标注的!

网友(2020-09-22):
骨架油封对轴光洁度有一定要求,安装的时候最好要有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