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高度比请教

楼主(2016-06-02):
通常情况下,都要对压缩弹簧稳定性计算;安装弹簧时,如果我事先有安装载荷,那是按照两端固定来校核呢还是按照两端回转校核,请前辈们指教

网友A:
不是超长的不用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超长的不用校核

弹簧用的位置很重要,查过机械手册,比值正好在两者之间,所以就想搞明白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