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热处理硬度后硬度超过50HRC,对性能有很大影响吗?

楼主(2016-06-02):
公司一批轴套,45#材质,要求热处理HRC43-48,热处理之后测试有的已经有50-53hrc,请问这个对力学性能影响大吗?

网友:
我自己理解就是硬度更硬,脆性更大,韧度降低

网友:
45#钢材料,硬度50-53hrc,是不是没有回火啊,不知道你轴套作用,应该高温回火一下吧。

网友(点评):
不是高温回火,正确的是在第一次回火的温度上+30°在回一次就好了。

网友(点评):
错了一个字:不是高温回火,正确的是在第一次回火的温度上+30°回一次就好了

网友(点评):
你意思是这个件缺少二次回火?

网友:
热处理这块是我的短板

网友:
45钢处理到这个硬度,不知道做何用途?太脆了

网友:
43-48应该是贝氏体体淬火范畴。估计你们工艺上搞错了,淬成马氏体了。差异很大。

网友:
当然有影响,首先你要确认你的使用工况,再次45#热处理硬度,45°和50°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
你这个是要求整体淬火还是表面?

网友A:
43-48是一个45号钢合理的范围吧,反正习惯是感到这个硬度, 至于再高,就如各位大侠所说,脆性太大,影响使用。 860度左右水淬  300-350 回火,可以达到吧?

网友(点评):
还有教人往一类回火脆性区搞的。佩服佩服。

网友(点评):
那大侠指点下啊?

网友(点评):
大侠你说说是怎么个路线啊? 确实上学的时候学过回火脆性,只是完了就没用,也就忘了。 既然不能再250-400内回火, 那么采取等温?250-400 盐浴保温?然后再拿出来?这样可以吗? 求大侠解释下。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3-48是一个45号钢合理的范围吧,反正习惯是感到这个硬度, 至于再高,就如各位大侠所说,脆性太大,影响使 ...

找一个45钢的TTT图和CCT图看看。还有,等温淬火的目的是什么,张口就250-400度。大侠这是背书背得吧。
像这种硬度要求的,首先可以排除马氏体,混合马氏体,回火马氏体的使用。45钢经验回火硬度公式:T=200+11*(60-HC)。
简单算下就知道你玩马氏体回火到这硬度多半要进回火脆性区。这种热处理就没有意义。
从零件上说,轴套,如果是耐磨用,硬度一定在52以上。既然要求到43到48,目的就并非耐磨,而是韧性。对于45钢来说,在这个硬度段正好是下贝氏体的区域。所以综上判断应该是320度到350度之间的贝氏体等温淬火,以此既保证强度,有保证韧性。注:45钢的贝氏体转变区很小,贝氏体淬火的终产物是屈氏体组织加少量贝氏体组织。
另外,中高碳钢都适合做等温淬火。45算个界限,含碳再低又不适合了。有些地方甚至也认为45钢也不适合。仁者见仁吧。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 我是机械专业的,上课的时候学过一些,但是实际我干的也是机加工。所以可能对热处理的一些概念不太清楚。多谢你提醒,我会去看看铁碳相图然后在来问你。 不过呢值得肯定我百度的等温淬火还是没错,哈哈!

网友(点评):
大侠,贝氏体的 硬度 和马氏体的硬度大概是 多少HRC啊。 调质后的组织是回火索氏体,硬度大概200-320HBS 这样 对吗? 谢谢!

网友(点评):
贝:42-50。马:52-6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45钢的TTT图和CCT图看看。还有,等温淬火的目的是什么,张口就250-400度。大侠这是背书背得吧。
 ...

非常谢谢 zerowing 大侠的 指点, 这个图也是百度到的。但是我感觉放到这里更合适。也希望能帮助更多的大侠。

网友(点评):
大侠还有个问题就是 怎么确定AC1 AC3 ACCM的温度呢。 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点评):
另外, 根据书本上所说,例如低温回火200-250度 , 刚才能够获得 58-64HRC硬度, 这句话是对所有刚才而言的吗? 比如 抛开合金影响 20CrMnTi 和 GCr15 回火后都能达到 58-64?希望能给一个解释,也替其他大侠谢了!

网友(点评):
点评的第二个问题,请大侠忽略吧, 发完后一想,我有点二。相同条件下 低碳钢淬火后的硬度肯定没有高碳钢硬度高。 否则不会渗碳或者氮化了。不好意思!

网友:
热处理  听着就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