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焊件切割清单问题

楼主(2016-06-02):
做了一个焊接架子,非常复杂,终于弄好了,在出工程图时遇到了问题,吐血!!
插入切割清单后,只出现了6行。反过来查零件,发现好多实体不在切割项目内。求助怎么解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我操作的问题吗?

网友A:
在导航里右键切割清单更新下吧

网友:
你把一些方管焊成一体了,里面有个地方不能打勾

网友(点评):
请问哪里呢?

网友:
那请问那些被压缩的特征,难道是软件自动完成的吗,那还不是楼主干的,末了倒怨起软件来了。

网友(点评):
误会了,并没有抱怨软件,知道大概的原因是我操作的问题。请问把压缩特征删除掉之后需要怎么操作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压缩特征已经全部删除了,并且零件特征无错误提示。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求教接下来如何操作!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导航里右键切割清单更新下吧

更新没有用,应该是哪里操作没做好!

网友B:
右键那些结构构件,添加到切割清单

网友(点评):
没有这个选项,具体怎么操作呢,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那些结构构件,添加到切割清单

楼主:
其实可以用另外一种操作方法,就是把这个零件插入到另一个焊件里,切割项目就出现了。但是想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出现的,正常该怎么解决。

网友:
两个方法
1是生成切割清单项目

2是拖到其它切割清单项目中

网友(点评):
1、这个框架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的,现在右键后没有生成切割清单项目选项 2、拖动进去的实体,会和XX项目内的实体在工程图的切割清单里显示一样的长度和属性。